[求助] cadence问题

楼主(2015-08-12):
为什么在调用cadence中的管子时候它的宽长比显示不出来,应该是被我弄了什么地方,很是不方便,怎么把它的宽长比给显示出来,求知道的大神帮忙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正想消去参数,看着干净。

网友:
schematic窗口下,Edit——Component Display...    下面自己研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新手看不到参数很不虐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在ADE窗口那里这样弄可以显示出来,但我这是一开始画原理图的时候调出来就显示不出来。

网友:
也可能是单元属性里面隐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已经知道原因了,是在自己仿真完DC之后各个参数显示出来了,应该把在DC operation points下点击Design Default 把它还原,这样在这个时候调就不会宽长比显示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