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balance clock 的问题

楼主(2015-08-12):
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CLKA,下面有4个generated_clock 分别是clk1 clk2 clk3 clk4.然后这4个clk每个下面又有20几个generated_clock .现在大概有60几个clk需要 balance  ,这种情况如何做比较好?

网友:
icc自动balance的吧,  先让工具自动做,然后再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工具自动无法balance好所有clk,最后如何调整?有什么命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