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视频解码之后的帧格式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15-08-12):
要做一个微投的硬件,但是之前没有接触过视频的东西,有个疑问请教大家。视频解码之后的帧格式是什么样的?不同的视频格式解码之后的格式是统一的吗?怎么识别出一个帧的开始和结束。解码之后把数据传给FPGA做处理,然后再给MAX3601驱动激光投影,需要按帧给FPGA还是说直接把解码后的码流给他就可以了?

楼主:
没人解答吗,自己再顶一下,不要沉了

网友:
以H.264为例,码流在解码后,一般是输出YUV420的格式,然后显示模块会根据需求考虑要不要转换到其他色度空间(如ARGB)或其他采样率(YUV422)。同样,其他格式的视频压缩标准,如mpeg4,HEVC等,在解码后一般都是YUV420的源图。

更细节一点,在各个视频压缩格式的码流中有相应的码字告知解码器,源图的格式是什么(YUV420, 422, 444)。

一帧的开始是在已压缩的码流里面,靠一些语法(syntax element)来分隔,具体要看标准的语法书定义。

楼主(2015-09-19):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很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