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AT和基准电流源的讨论

楼主(2015-08-13):
1.一直有个疑问,在整个模拟电路中,基准电压是靠着bandgap来提供,生成一个扰动很小的精确电压,如果需要的话,再经过一个LDO得到一个需要的精确电压值,但是对于电路中的基准电流源,他是如何产生的呢?
2.bandgap拉出来的电流源是PTAT电流源,它可以直接作为其他各个模块的参考电流么?他如果作为其他模块的参考电流源的话,他的偏差岂不是很大?导致其他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3.有没有必要做一个和温度系数无关的电流源呢?
4.怎么得到一个稳定精确地电流源呢?

希望大神来给予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
呵呵,PTAT确实可以作为参考电流,其他模块要容忍他的偏差。还可以用Bandgap电压除以片内电阻产生参考电流,这个电流随电阻偏差变化。还可以Bandgap电压除以片外电阻,这个电阻可以精确到Bandgap电压的精度,但要一个IO。都是看需求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既然其他模块要容忍PTAT电流的偏差,为什么不直接做个无温漂系数的电流呢?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做个无温漂系数的电流呢?“”

这个不容易,特别是内置Res,工艺波动很难去除。

高精度的Ibias 外置比较容易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做,要cost啊。四楼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可否解释下下图的的作用?最后拉出去的电流给到哥哥模块作为参考电压的,他这么做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么?直接用PTAT电流拉出去作为参考电流不就好了么?他电路里面的电阻如果采用的片内电阻,工艺偏差的话输出的参考电流岂不是偏差也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电流可以调节吧 直接bandgap的PTAT电流是固定的吧 我的个人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他是想得到一个精确地电流来作为其他模块的参考电流,但是关键他这个电路做不出来精确地额电流,所以对这个电路的作用很迷惑~

网友:
小弟飘过!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你这个电路里面加个RC的串联做什么用,为了引入零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也是别处看来的电路,应该是零点补偿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如果放大器只有一级的话应该不用这么补偿的,有个电容就够了

网友(2023-10-30):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是低通滤波器

网友:
这会不会是一个ldo 这是接在ea后面的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I=Vbg/R,R可以加调节开关,调节绝对值。设计时,R可以选低温漂的电阻,或者正负温漂电阻的串联,这样电流温漂也小了。

网友(2025-04-19):
看来只能Vref得到Ire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