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电路结构的功能

楼主(2015-08-13):
怎么分析这个结构,麻烦大神告知,我只是个初学者,见谅

楼主:
附件电路

附件电路

网友:
这不是个二级放大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差分,镜像,书里的基础部分都有解释

网友:
这个看书吧,基础。。。。

网友:
拉扎维书上254页,基本和你这个图一样,看看吧

网友:
差分推挽放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结构 推挽 貌似算不上!
只能算是电流镜结构的差分

网友:
这是个开环的单位增益缓冲器,在拉扎维的书上254页顶部,提到有类似的电路,只是可能他所阐述的电路用的管子不一样(P变N一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左侧的第二级放大通过电平位移驱动右下的n管,可以增大下摆幅。电流镜和推挽结构本身就很相似,没有严格的区分。

网友:
应该是个跨导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