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cro两侧一定要加endcap吗

楼主(2015-08-13):
高工艺节点时  在macro两侧一定要加endcap吗

网友:
不一定的,40nm以下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40nm以下工艺,两个macro之间距离为10,然后各设置了一个keepout,各为5,刚好把channel填满,然后endcap没有插入进去,想问下

(1) 这样的话会不会出问题

(2) 这个keepout是soft,在优化过程中可能会往里放入cell,但是不是cell不能挨着macro放呢

网友:
macro一般设一个hard keepout为2um, 目的是满足drc,
soft keepout没必要吧,不如画soft blockage,

endcap只是保护stdcell region的,有stdcell出现的地方,周围就必须endcap包围
至于memory,macro之间有无endcap 无所谓的,不会影响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版主 只要在不要让std cell紧贴着macro摆就ok 就如你说的 设置一个hard keepout比较合适

网友:
好像tsmc drc能查出来的, 如果你不加endcap的话,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