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子设计大赛题---增益可控射频放大器,哪位大神帮帮我,时间不多了,急求,谢谢了

楼主(2015-08-13):
增益可控射频放大器

增益可控射频放大器(D题).pdf

急求

网友:
http://www.samanezehn.com/Practi ... ency%20Handbook.pdf
第72頁dual gate MOSFET VHF amp, 用兩級串起來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啊,那系数咋变啊

网友:
一級有20dB gain@200MHz, 兩級串起來就有40dB gain, 你只需弄個output power detector把RF信號轉成DC電壓, 送回電路的AGC控端, 你可以用ADS跑模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