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功耗波形计算平均值

楼主(2015-08-13):
目前verdi可以同时查看功耗波形和仿真波形并一一对应,但功耗尖峰较大,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verdi中查看一段时间的平均功耗呢?

网友:
PTPX不是有两种分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两种分析方式,time_based和average,我是想在nWave中查看一段时间功耗的平均值
已解决:nWave中,analog选项卡中有average/max/min...选项,可以查看两条cursor间的功耗值

网友(2024-01-0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两种分析方式,time_based和average,我是想在nWave中查看一段时间功耗的平均值
已解 ...

thanks  找了好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