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lib里有相同的cell

楼主(2015-08-13):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包含关断模块的design, 在load upf之后check_mw_design, 总是报某个io的operation error, 后来各种改都没用,最后发现这个io出现在两个lib里面(lef 完全一样),这种情况会对工具造成什么影响呢?我除了删掉一个lib里面的重复io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楼主:
自己先来顶一下

楼主:
为啥没人帮我解答下

网友:
通常需要唯一性, 如果milkyway cel有重复,icc 只看第一个看到的,
即reference library也有前后次序的,先到先得

lib的唯一性不清楚,也是先入为主吧, 最好避免这样的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