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eroute

楼主(2015-08-13):
假如两个macro cell之间有nets连接,我希望在floorplan阶段把他们以最短的路径连接上,不需要考虑timing,只是单纯的金属线连上就行,应该怎么做??

网友:
手拉  或者route_zrt_group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还有一个问题,我用create_zrt_shield做出来的shield是一条一条的,有什么办法可以做一整片覆盖的吗?

网友:
icc_shell> create_zrt_shield -help
Usage: create_zrt_shield    # auto shield routing
        [-mode new | unshield | reshield]
                               (mode to create new shield, or unshield, or reshield specified nets; (default new))
        [-with_ground net_name]
                               (shield nets with specific P/G net; (default is ground net))
        [-nets {collection_of_nets}]
                               (list of nets to shield; (default is nets with shielding rules are only shielded))
        [-ignore_shielding_net_pins (false|true)]
                               (don't create tie-off connection to P/G pins of cells; (default false))
        [-ignore_shielding_net_rails (false|true)]
                               (don't create tie-off connection to standard cell rails; (default false))
        [-coaxial_below (false|true)]
                               (create coaxial shielding below the shielded segment layer; (default false))
        [-coaxial_above (false|true)]
                               (create coaxial shielding above the shielded segment layer; (default false))

自己研究吧,可能可以的

网友:
这种连线可以放到route阶段再连,route的时候一开始就先连这些线好了。
floorplan阶段就有signal连线可能会对后续的place cts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