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汽车CAN总线检测维修—汽车车身网络系统

楼主(2015-08-13):
基于LIN总线车门控制系统由多个电子控制单元ECU组成,汽车CAN总线仿真开发工具商说,每一个车门内都装有一个控制器,分别对各个车门的门锁、车窗、后视镜、门灯指示等进行控制。左前门控制器对其他车门控制器起控制作用,并且需要和其他控制器进行通信。
  系统工作流程
  各网络系统上电复位、初始化后,各节点根据功能开始工作。按各模块的功能要求,采集数据,通过总线控制器盒接口电路向总线传输数据信息,驱动执行器等。对于CAN总线网络,当有数据信息在CAN总线上传输时,各模块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数据接收,并进行数据处理和发出控制命令。对于LIN总线网络,主模块发送控制命令给从节点,定时获取从节点状态。
  网关系统硬件设计
  触点检测模块
  因为外部输入信号很多,控制开关量多,不可能一个开关接入一个I/O口来检测,而且考虑到干扰性引起误操作等原因,这里采用专门的触电检测芯片,该洗片可以检测22个开关状态,其中8个是可编程配置为高/低电平检测的,其余14个只能低电平检测,通过SPI口与主机通信,主机可以配置运行模式,读取寄存器状态,检测各触电位置而实行控制状态的转移。
  CAN通信模块
  要实行CAN通信需要外围添加CAN收发器。该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外接12V电池,经过电压调节器后输出稳定的5V电压给MCU,同时采用外接三极管构成V2调节器。
  LIN通信模块
LIN通信接口采用与LIN2.0协议兼容的LIN收发器。
当CAN总线系统出现故障时,维修人员要在第一时间检测汽车多路信息传输系统是否正常,因为一旦汽车多路信息传输系统出现故障电控单元的数据接收和发出会受到影响,为故障的检测和排出带来一定的困难。
  1、波形检测。
维修人员可以利用示波器对CAN总线的CAN-High和CAN-Low两种波形同时进行检测分析,这样在同一个界面内对两种波形进行对比就很容易发现哪里出现问题。
  2、终端电阻的测量。
汽车整个多路信息传输系统的2个终端电阻分别处于2个控制单元中,因此这2个终端电阻是处于并联状态的。当CAN总线系统出现故障时,维修人员可以对终端电阻进行测量,当测量的结果为每一个终端电阻大约为120Ω,电阻总值约为60Ω时,就可以确定电阻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3、测量数据块中总线CAN通讯状态。
维修人员可以利用专业的检测仪,对各控制单元的工作数据块进行读取和分析,检测各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传输是否正常。
  4、汽车CAN导线的维修。
CAN总线系统的导线一般为双绞线,如果导线出现破损需要进行接线时,每段接线距离应小于5CM。如果在导线的中央节点处进行维修,不可以将接点打开,只能在距离节点10cm以外将导线断开重新进行连接。防止干扰源对传输信号的干扰。
  汽车CAN总线的常见故障——汽车CAN总线仿真开发工具
  汽车多路信息传输系统故障。
  1、汽车多路信息传输系统的电控模块正常工作电压必须保持在10.5V-15V之间,如果小于10.5V就会造成电控模块无法正常工作,多路信息传输系统就无法进行信息传递。
  2、汽车多路信息传输节点故障。
汽车多路信息传输节点故障就是指节点之间的传输协议或者软件程序出现缺陷、相互之间产生冲突,这样就会导致各个模块之间的通信出现混乱,导致系统工作紊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汽车多路信息传输链路故障。
汽车多路信息传输链路故障就是通讯线路之间出现虚连、短路现象,导致通讯信号衰减、失真,使各个控制单元无法正常工作,导致通讯信号衰减、失真,使各个控制单元无法正常工作,发出或者接受错误的指令,使整个系统处于瘫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