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回来进行了ECO修改了3层metal 怎么用calibre 检查对比原版图只修改了metal

楼主(2015-08-13):
谢谢大神解答。

楼主:
回复 2# icfbicfb 对比两个datebase?  可以详细一点吗  版主大大比如是用的calibre的哪个功能。

网友:
calibredrv
Tools--layout diff

网友:
calibre drc gui 界面--> Fast XOR,比较两个layout或者两个gds,得出结果就是显示两个layout里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dbdiff -system GDS -design xx1.gds yy1(top_design_name) -refdesign xx2.gds yy2

网友(2020-07-16):
马克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