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如何将用逻辑门电路搭建的sch文件转换成netlist文件

楼主(2015-08-13):
问题2:由于在不同的厂家的芯片的逻辑门元件库名字不同,怎么让自己的sch文件去适应不同厂家的芯片?

楼主:
顶一下,各位哥哥姐姐们,谢谢了

网友:
啥意思?你确定ISE支持别的厂家的库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原件库搭建的移植差一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所以出现这个问题了,总得解决吧,请问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ise是xilinx的软件,不一定支持其他FPGA厂家的库,现在就是逻辑门搭建的原理图怎样可以移植到其他厂家的FPGA中,并且库可以根据一定的功能映射过去,从而使搭建的原理图也适合其他FPGA其他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