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关于license的ERRO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8-13):
50资产

这个关于license的ERROR是什么意思?(artist statistic这个feature已经复制到license.dat里了)

网友:
按照提示,输入:lic_error LMF-02097 ,得到:

ERROR (LMF-02097): 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Check the lmgrd log file, or try lmreread.

就是vendor daemon程序死了, license启动,需要两个程序,  一个是lmgrd,另一个就是一个是守护程序daemon,每个公司不一样, 在license文件中可以看到, 一般是这样:
Server ......
Vendor .....  或者 daemon ....
就是Vendor或daemon后面跟着的

楼主:
    这两句有啊

网友(2022-10-26):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