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超低功耗带隙基准设计

楼主(2015-08-13):
各位大神,你们好,刚才托同学来问,他没问明白,设计的这个电路其它参数都满足,PSRR太低,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       opamp

网友:
运放输出接错了

网友:
1. 同意楼上说的,这个接法我觉得是错误的
2. 一个没有输出能力的基准......算吗?3. 运放本身的偏置电流和启动电路都没画出来。一般这才是200nA的大头。

网友:
对,运放的输出接错了

网友:
这种结构80dB应该很轻松,可以考虑selfbias方式

网友(2015-10-28):
请问这是哪个比赛的题目吗?还有其他题目可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