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ase_analysis问题

楼主(2015-08-13):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我做的是一个hierarchical block,我得到的SDC里面,把一个hierarchical的pin设成了set_case_analysis 0 [get_pins ..],请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倍胜感激!补充一下这是一个normal的SDC

网友:
没看懂, get_pins 有啥问题么,是从top的角度来看的,你可能要改成get_por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的是block,没做DFT呢,normal的SDC里面,设置case 0 干嘛用?不是特别理解,我check了database,这个pin前面是port后面接的是ICG的SE

网友:
问top啊,谁给你的问谁

楼主:
回复 4# icfbi嗯,好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