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一起来讨论下一个ESD的电路版图实现问题

楼主(2015-08-13):
大家一起说说看。【说明,图的DN是DNW.少打了个W字。】

网友:
NW DN 最好接最高電位,絕對不能空接.

网友:
DN 是deep nwell么?

网友:
可以接中间电压也可以接最高电压,但必须分析清楚ESD event 时,不必要的通路不能导通

网友:
一般接最高电位

网友:
需要ESD solution找我吧
2592863112

网友(2021-04-26):
下面是接地吗?标的VD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