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种尺寸不同foundry的版图转换要做些什么。

楼主(2015-08-13):
例如GF28转SMIC28.。。。。。。

网友:
写个map文件,把层次关系对应上,stream out,stream in试试。只是这样pcell都不能参数化了。

网友:
不同Fab之间的敢这么做,胆也够肥的啊

网友:
有加大风险

网友:
这样做真的没有问题吗?有很多规则虽然都是28nm的工艺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DRC错不要care了吗?

网友:
map文件转吧,不过不同foundry应该不是特别安全吧

网友:
纯MOS的还好。三极管。电容不同工艺差距好大的好吧。转工艺,也就理论上可以。Cadence还开发了个工具。可以保持Pcell。但是。。只是理论上可以。。可能有的领导喜欢高大上的理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所有的都对应得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准备尝试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