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量化噪声的问题

楼主(2015-08-14):
各位前辈,
看到书上说量化噪声均匀分布在0到fs/2内,我不太理解,按照量化噪声是白噪声的观点来看,量化噪声不应该均匀分布在各个频率范围内吗?还是说因为我以fs的速率采样,所以只需要考虑fs/2之内的噪声?谢谢!

网友:
量化噪声在输入信号随机的情况下象白噪声
由于你只考虑fs/2以内的信号 所以

网友(2018-10-18):
你这是单边功率谱的情况,双边功率谱就是-fs/2-fs/2

网友(2021-05-19):
While it is correct to look at a wide spectrum to calculate noise, it would be more useful to limit our view of the spectrum to frequencies up to the Nyquist frequency , where our desired signal spectrum should reside. We can do this (= fn = fs/2) by assuming the entire quantization noise power lies in the base spectrum.

网友(2023-06-21):
顶一下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