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的trace file里各种名词解释求解?

楼主(2015-08-14):
Nr. of Exclude Pins
Nr. of Unsync Pins
Nr. of Total Sync Pins
Nr. of     Rising  Sync Pins
Nr. of Inv Rising  Sync Pins
Nr. of     Falling Sync Pins
Nr. of Inv Falling Sync Pins
Nr. of Gated Clocks
求解:什么是     Nr. of Inv Rising  Sync Pins  ,这里的INV指的是逻辑还是反相器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反向的意思, 正沿,负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能再详细一点吗?那个rising和复沿的rising,falling和负沿的falling,不知道代表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字面理解啊,rising就是驱动rising的reginv rising就是clk通过inv,然后驱动rising的reg
falling就是falling的reg
inv falling就是clk通过inv,然后驱动falling的reg

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说sync 点前面的逻辑是正相还是反相的区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及sync 点自己这个cell是什么边沿的DFF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看我这么解释对不对,Rising  Sync Pins就是clock 通过正相的逻辑驱动rising触发的 FF
                                   INV Rising  Sync Pins  是clock通过负相的逻辑驱动rising触发的 FF。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应该是的:)建议你再在实战中核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