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LM324运放做线性恒流,不能恒流

楼主(2015-08-14):
电路参数如下图,目标,调整PWM的占空比,调准基准电压,进行LED模拟恒流0-4A调光,现在问题点是基准设置在2.5V的时候,理论会恒流在2A左右,实际当电流大于恒流电流范围后突然掉到1.7A左右,加大输入电压,电流也会随之变大,起不到想要的效果,用Preteus模拟仿真确实可行的,检测电路做了放大,LM324延时会不会导致,MOS管控制脚频率有36K左右。参考了一些线性恒流IC设计,原理都和我的方案一样,求给位高手指点迷津。 93GVEAD)Y)S5BHQKY12OOL3.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