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 Layout的编辑问题

楼主(2015-08-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Layout

Layout

上图是两条metal trace(A & B), 如何同时选中这两条trace呢,以便执行同一种操作,如移动,复制诸如此类。

是不是选项里可以设置啊,忘了不知道哪里可以设置了。

谢谢!

网友:
按住shift不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可以的话,我就不问了

可能是选项里把这个功能给关了

楼主:
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谢谢啦

网友:
edit->select by lin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Keysoz

确实可以实现,但是仍然不太方便。之前能用Shift+的方式同时选中,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不行了,请教各位恢复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掉再开一下试试。

网友:
重启下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