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出现signed to unsigned conversion occurs的warning

楼主(2015-08-14):
DC综合时,提示verilog代码中存在符号数到无符号数的转换,即signed to unsigned conversion occurs的warning。
warning报的verilog代码中的位置,无一例外都出现了类似于reg[i]=LEN-1之类的语句,其中LEN为用parameter定义的一个常数,为128;
若将LEN-1直接用其实际的值127替换,则该warning消失。
若直接将LEN-1替换为LEN,也不会出现该warning。

那么,出现该warning的原因就是LEN-1中的减号了,但实际上LEN为常数128,DC分析不应该分析不出来LEN-1不可能为负数啊,难道说凡是有减法操作的,其结果都会变成一个有符号数?

网友(2023-05-15):
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3-11-20):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有个地方用到reg[XX] - 1'b1,dc报warning。怎么解决呀,我的reg会改变,所以这个 - 1似乎是一定要用的

网友:
根据位宽改成+就可以,但是另一个地方要减一个变量,不知道怎么改了。行为级仿真倒是没有问题,不知道综合会不会出问题。不会要自己搞减法器吧。。。

网友:
改成原码取反加1,warning没了,不知道功能是否还正常,再验一遍。。。

网友:
看错行了,问题没有解决,请无视我上面的所有评论,谢谢

网友(2025-09-11):
这个warning不是在说,结果变成了一个无符号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