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lib 和 cap table 之间对delay的贡献分别在哪一方面?

楼主(2015-08-14):
最近在学flow上的问题,看到mmmc这边,首先考虑的是lib的load,其中有timing的信息,这一部分的timing信息是哪一部分?propagate? 然后在rc corner 这一部分的时候又提到captable 这种tech file,之前看STA的时候了解过这是一种计算cap,rising/falling slew等的(具体没有太细看,可能表达有问题)。那么除了extract RC 会考虑wire cap之外,它们分别计算的delay分别是指哪一部分?还是说要两者结合才能给出一个delay值?

网友:
结合才能给出delay值,RC的计算是一个迭代过程

楼主:
   thank you, one more question, 那么在timing lib上提供的timing 信息具体指的是什么? 很多书上只是笼统的说了下提供timing的info 没有具体的解释,求大神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see static timing analysis in nano design

网友:
多看点文档,感觉理解timing很混乱

楼主:
多看点文档,感觉理解timing很混乱
引用 网友A:

多谢版主提点,STA具体到delay的计算确实不熟,其实问题就是我想知道timing lib中timing 的信息是哪一部分? 对计算delay 提供了什么数据?captable的东西?然后用于extract RC?

网友:
就是cell rise/cell fall 这些,提供了查找表

其实原理不需要研究这么多, 先把项目做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问,net上的RC是不是对transition有贡献啊,比如driver的输出tran加上net的tran才是load输入的tran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知道有关系啊,具体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是delay calculation model,EDA公司那么多人在做的事情,我估计整个中国都没有人能准确说出来.........当然可能是我和我的圈子太挫了。

网友(2018-07-17):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cell delay与rise delay的区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