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求助

楼主(2015-08-14):
我在run UVM的时候,报warning

UVM_WARNING /eda/synopsys/VCS/etc/uvm/seq/uvm_sequencer_base.svh(1520) @ 0 ps: uvm_test_top.u_tb.u_vir_seqr [UVM_DEPRECATED] Starting (deprecated) default sequence 'example_test_vseq' on sequencer 'uvm_test_top.u_tb.u_vir_seqr'. See documentation for uvm_sequencer_base::start_phase_sequence() for information on starting default sequences in UVM.

百度搜索了一下,说是语法太老,我用了
uvm_update_sequence_lib

  • Do not use the deprecated uvm_update_sequence_lib(_and_item). Start sequences with start

那么,请教大家:

   function new(input 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null);
      super.new(name, parent);

  `uvm_update_sequence_lib

   endfunction : new

这个uvm_update_sequence_lib,应该怎么替换成sta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删除之后,simulation就不对了,空跑了一圈,什么都没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在virtual sequencer里面定义的

网友: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vseqr.main_phase","default_sequence",my_seq::type_id::get());

网友: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seqr.main_phase","default_sequence",my_seq::type_id:get());

网友:
1、删除。
2.seq.start(xxsqr)
脑补基础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接手UVM环境额,之前验证环境用的还是OVM的架构,不知道seq.start()这种东西,,要多找几本书看看了。谢谢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