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样得到一个与电源电压成比例的基准源

楼主(2015-08-14):
如题,怎样实现一个与电源电压成比例的基准电压?例如:要得到一个基准电压为电源电压的1/4,怎么实现?

电阻分压得到的话电源噪声的影响怎么消除?

小弟刚接触这一点,请教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阻分压的话,用电容,不过抑制比不会很高

网友:
分压加滤波,gm_c滤波

楼主:
数字部分的跳变对于电源电压的影响也能够通过滤波进行稳定吗?

网友(2016-01-03):
分压点加大电容,跳变的时候大概是几十ns,电容的大小可以通过设置分压电阻的R和时间常数来做,比如做的时间常数为几十ns的5~7倍,这样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要看具体电路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