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c6slx9-ftg256-2 芯片发热的原因

楼主(2015-08-14):
我用的是标题那款芯片,1、直接供电,感觉有一点温度,换另一块板子,发现也如此,否点短路的问题
2、下载两个之前调过的程序,发现芯片与直接供电的温度没高多少。
3、把带有ddr2 ip 核的程序下载电路板,发现温度很快就升高,并且芯片还比较热,热熔胶很快就会变软,(时钟调到最低125MHz,只实现ddr2的读写功能)

我想了解一下,芯片是因为资源多而导致的发热(只有一个ddr2,资源应该不算多),还是因为时钟高发热,或者是电路板的问题。
请大家给我指点一下,是哪里的原因?或者给我提一些方法,我去验证。

网友:
可以试一下把不用的管脚设成Float状态,一般缺省都是拉到GND,电流会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是在上图那个选项更改的,改完之后,依然发热!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用XPOWER或者XPE工具评估一下当前资源下的功耗,然后实际测量一下FPGA的功耗,如果两者差不多,那说明发热是正常的,如果差的多,那就要看是哪个电压上功耗比较大,然后找原因。
先找到方向,只是说发热就算xilinx的FAE也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按照你的方法先测测

网友:
DDR IP的功耗是比较高的,可以试一下修改一下终端电阻,看有没有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记下了。

网友:
阻抗不匹配,也会很烫。你这种情况我改了RZQ的阻抗后解决。

网友(2018-11-02):
是不是没加散热器啊,FPGA本来就很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