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PSRR的仿真波形为什么从100开始?

楼主(2015-08-14):
100资产

仿LDO的PSRR,输出波形不对,哪里的问题?其中波形是dB20(Vout)~

最佳答案

网友:
公式少了个符号

网友:
分子分母换下看看

网友:
神知道你仿的什么东西

网友:
你确定这是100dB吗?纵坐标明明是Mag

楼主:
神知道你仿的什么东西
引用 网友A:

    重新写了下~

楼主:
你确定这是100dB吗?纵坐标明明是Mag
引用 网友B:

    嗯 刚才是不是~

网友:
你得到的曲线不是PSRR  只是电源增益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你觉得应该什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别得先不说,为啥pros bulk 接地,仿真psrr不要用理想电流源

网友:
我现在回帖都得审核,你慢慢等审核出来的帖子吧

网友:
确实不太对,高频PSR反而比较高。一般是低频比较高,高频PSR就恶化了

楼主:
现在看起来正常了,之前仿PSRR的时候,LDO相位裕度不够;现在相位裕度够了,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楼主:
你得到的曲线不是PSRR  只是电源增益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你觉得应该什么样?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看起来就正常多了。低频PSR的数值是合理的,到了高频PSR下降。这次应该是对啦!thumb up!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这个看起来就正常多了。低频PSR的数值是合理的,到了高频PSR下降。这次应该是 ...
引用 网友D:

    什么原因让它变正常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Hi,

I am sorry the computer I am using now didn't install the Chinese pinyin.

I am not sure why the curve looks reasonable now, but as you said,  the phase margin of the LDO is not enough before. so, probably this is the reason and you find where the problem is yourself! ;-)

Best,
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