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he 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characterized

楼主(2015-08-14):
Error: The 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characterized for operating condition (voltage = 0.900000V,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MV-006)
This problem occurred at:
    <top design>  (Scenario func_worst1)
Error: 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An inverter is required for mapping. (OPT-101)

我在target_library里用了std(标准电压1.2v)三个库R,H,L的两个corner db(一共6个)1.08v125c和1.32v25c,另外有两个memary由于不是标准电压1.2v的工艺,所以分别用的是1v25c,0p9v125c,,,,,1v25c,1v125c。

check——leglize时报上面的错误,是不是把我的设计认为成MV设计了?那该怎么搞呢?是不是这样不是相同opertion condition的std和memary在一起就不能往下做呢?

很疑惑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这种case,   需要针对每个lib,设置不同的operating condition,然后就可以做了。我记得set_operating_cond可以加lib做参数的,你查查

网友:
试试做个logic vs physical的check看下

楼主:
好的,谢谢两位的建议,我试试再看

网友A(2020-02-0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这个是mv设计,不知道大侠怎么解决了?能告诉我吗谢谢了

网友B(2021-10-25):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这个是mv设计,不知道大侠怎么解决了?能告诉我吗谢谢了
...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是MV设计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是MV设计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问题

当时好像是库没有load全 ,漏个几个,补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好像是库没有load全 ,漏个几个,补全就好了

如果是core电压只有一个电压,macro和IO是另一个电压,还需要读入macro电压的stdcell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