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LVS

楼主(2015-08-14):
求帮助了!
  在对导入的数字版图做LVS验证时,原理图的网表是有v2lvs生成的网表。出现一堆错误,找了2天了也无法解决 救助大神门了,帮忙看看

网友:
先把底层清了

网友:
把detailed connections看下

找个懂的人看下,几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  lvs对初学者来说还是比较抽象的

网友:
一个lvs截图能看出什么来,信息太少了
cap filler没包含在网表里?~

网友:
猜测是没有加tap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这是自动生成的数字版图,还得自己修改数字版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顶层单元,截的图里没有显示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己看连接情况的话,在calibre里对比版图和原理图的是连接的,我感觉是calibre的设置问题导致没有识别,但是也不知道怎么修改。身边也没有很懂这方面的。

网友:
pg 弄好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