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低功耗ADC的reference如何来做?

楼主(2015-08-14):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高速的低功耗ADC的reference电压如何来产生,做的SARADC,ADC本身不耗电,都是AC的电流,但是reference电路一上去,ADC就不行了,reference要么需要外部电容来稳压,要不内部需要低输出阻抗也就消耗很大的DC电流,两难啊,不知大神们用什么方法实现?

网友:
最简单的replica biasing

网友:
这样做也会消耗很大的DC电流吧

网友:
舍得面积的话,片内放大电容解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