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QS 和 DQ的时序

楼主(2015-08-14):
当从DDR读取数据时,从芯片输出的DQS和数据同时出现,那controller是不是在DQS的中间采数据?当controller往DDR写数据时,DDR是在DQS的上升/下降沿采数据的吗?

网友:
当从DDR读取数据时,从芯片输出的DQS和数据同时出现,但是PHY会将DQS延时90度,从而DQS刚好在DQ的稳定中间采样DQ。
当controller往DDR写数据时,DDR是在DQS的上升/下降沿采数据的。

网友:
DQS和DQ在接口处读取的时候,考虑到各种延迟,两者其实不是严格对其的,所以一般的在读取的时候,phy会做一个相位调校,大概的结果就是把DQS的信号边沿置于DQ信号的数据窗口内来满足保证建立和保持时间。
写数据的时候,只要在phy层内确定DQS和DQ信号的相位关系就行了,接收是DDR的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数据的时候,controller和PHY之间的接口DQS和DQ是沿对齐的,在PHY里经过调整,使DQS沿在DQ中间。是这样的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管是读还是写,数据都是以时钟驱动的,也就是说数据和时钟的沿肯定是对齐的,但是经过PHY的调整之后,DQS是在数据的中间的。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2016-04-12):
读数据,由控制器或者PHY自己想办法将DQS做delay,使得DQS的跳变沿处能抓到稳定的数据;
写数据,尽量调整使得输出到PIN的DQS跳变沿在数据中间,方便器件抓数,这个调整由自己的设计处理,至于是controller还是PHY不重要,各家公司实现方式并不一样,能达到目的就行了

网友(2025-09-16):
学习了谢谢,那tx 加dll的作用具体是啥?我们公司不仅rx有dll推delay for read, tx也加dl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