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RAM初始化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5-08-14):
现象:我有一个模块用到双口RAM,用coregen生成了1个双口RAM,并在里面置入了COE初始化数据,然后只综合生成了模块的ngc文件。将ngc文件给其他模块调用,最后编译后在芯片里运行,感觉coe文件并没有编译进去。
请问,有什么问题可能导致coe没有编译进去了?

网友:
COE文件要放在特定的路径下,才能被编译成功。你可以看编译的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