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insert_port_protection_diode

楼主(2015-08-14):
ICC中对某些输入端口插diode,使用的insert_port_protection_diode指令进行,在placement的时候进行的插入。
但是最终,GDS中,那些diode的与port口都没有连接,而是悬空在那里。
使用route_zrt_eco,diode与port口之间仍然没有连接。
是插入diode之后,那些diode没有生成与对应port口的连接关系么?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下,发现insert_port_protection_diode,route之后,在layout上,diode和port是连接的,但是,从icc输出iccpg.v,则该diode只有VDD和VSS有连接,diode的输入端口A却是悬空的。
感觉这像是在ICC中加了东西,而网表没有更新似的。

网友(2019-06-25):
输出网表命令中加上diode 选项,输入端就不会悬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