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高速高精度电流舵DAC,DAC位数怎么看?

楼主(2015-08-15):
反向做电流舵DAC,有34位数字输入信号,电流源阵列有34个输出端,输出端电流分三种情况:有29个72I,3个8I,2个24I, (其中I为基本电流)。

每位数字输入信号和电流源阵列输出分别经过34个相同模块产生差分输出,输出相加产生两对差分信号。

请问这是几位DAC,为什么电流源阵列输出电流不是2的整数倍?

网友:
仔细看人家的data 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DAC是其中一小部分,手册上都没有交代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三进制的,step=8I,一共有(29*72+2*24+3*8)/8+1=271个step,log3(271)约为三进制的5.1位,log2(271)约为二进制的8.08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结合具体应用推测这个DAC至少12bit以上,它是用于ADC前台校准的。您觉得有可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有可能,看校准动态范围的要求。

网友(2022-10-11):
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