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xilinx网络ip出现高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15):
诚心求指点,我用的是xilinx的tri-mode Ethernet MAC v3.5,使用的是那个ip里面自带的例子,tb也是里面的,使用的仿真软件是modelsim 6.5,ISE是10.1版本的,因为那个开发板是virtex2p的,只能用这个ip,liciense是网上申请只能用一段时间的,具体见下图,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显示仿真一直运行,即失败,检查了一下,应该是因为那个ip输出的是全是高阻,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是那个ip或者license不能用?如果是,我该怎么办呢?
还是那个ip自带的例子不能用?
还是这个ip不支持仿真?只支持综合?
图一、license
图二、仿真出错

图三、显示run forever
图四、ip部分输出显示一直呈现高阻态
跪求大侠指点一二,万分感激

网友:
复位信号是高还是低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