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ESR零点,R值用哪个频率算

楼主(2015-08-15):
RT

电容的ESR跟频率有关,那LDO环路零点计算的时候,用哪个频率点的ESR值,是环路带宽值嘛。。

网友:
保险点,哪个对应最坏情况用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的R值测了一下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大是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n的还没到,我单单测了一个1n(不是LDO外挂的电容)的,在1KHZ的时候用LCR测得电阻值大概是1K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n的电容还没到,我测了一个1n 的电容,在1KHZ的时候大概是1K欧姆。用LCR测得。然后在100KZH的时候电阻值看着比较靠谱。是1.5欧姆。。。虽然还是觉得有点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1khz的显然不对,检查测试方法,测试仪器精度,还有推算用的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去看看怎么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了一下 10HZ大概是1 欧多一点

然后100K是10毫欧

我现在这样算,零点只要别推到次极点之前应该都没问题。。。前辈,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对,又是经典错误,这种引入零点的方法必然引入另一个极点,所以不能太靠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按你说的满足DC和高频零点的是不是很难控制。。

这个片外走线的寄生也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