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温度曲线

楼主(2015-08-15):
最近在学习带隙基准,看了几篇论文后试着自己搭了个带有高阶温度补偿的基准电路,电阻选用的是non-silicide p+poly电阻,该电阻具有负的温度系数,采用的补偿是VBE线性化方法。根据选用的电流值,计算各个电阻,并对温度曲线进行调节,发现无论怎么调都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还有一种情况是先是一个波谷再来一个波峰的曲线,而且稍微调节就只剩下波谷了。请问:
1)为什么会出现波谷的形状,是因为电阻选型问题吗?在满足温漂系数的情况下这种开口向上的曲线在实际中可以用吗?我也试过用具有正温度系数的电阻调试了下,这种情况就变成开口向下的抛物线了,但是由于扩散电阻方块组织比较小,需要很大的面积只能使用poly电阻了。
2)电路中有高阶温度补偿,对于存在补偿,并且补偿起作用的BGR,他的温度曲线是不是应该是波峰和波谷同时出现的,而我的电路只出现了波谷是不是代表补偿没起作用啊?
电路图如上所示,我看到论坛上之前的帖子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但是针对上面的问题还是不理解。作为新手问题太多,希望大家能细心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都没有人回复吗?~~~

网友:
帮顶,建议你先去掉高阶补偿量,调好了再加入。

-------------------------------------------------------------------------------------------------
诚招模拟IC设计和应用工程师

要求:在沪,模拟、电源管理相关项目经验,实习、兼职、全职均可,
实习和兼职每周有30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

联系:mpew_semi@126.com

网友:
VBE线性化这种二阶补偿曲线和一阶补偿一样  温度曲线不会弯曲两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刚开始就是没加补偿,调的也是开口向上的,但是加上之后又是一条线了,又重新调出的抛物线但是还是开口向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为什么?求解释

网友(2021-11-21):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求指导

网友(2022-03-01):
我的电流模也是开口向上,不知道是为啥...

网友(2022-04-15):
原文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