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应该不难的问题想了很久没有答案】

楼主(2015-08-15):
在看异质结物理的时候看到“满足pn结正向偏置不能超过内建电势的条件下”,以前学半导体物理的时候,很多公式中都有根号下内点电势减去偏置这个因式,也就是说当正向偏置大于内建电势后式子就失去意义了,但是正相偏置大于内建电势不就是pn结正向导通吗,什么场合必须“满足pn结正向偏置不能超过内建电势的条件”呢,大于之后其电流电场等是用什么理论来描述的呢?

网友:
可以再去看一下晶体管原理关于pn结的部分。
正向偏置如果大于内建电势,能带形状会发生变化,原来的阶梯将有可能变平甚至反向,少子电流变成多子电流,分析的对象就不一样。
万变不离其宗,没事画画能带图就很直观了。

网友:
赞一个,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学的电流,电势都是根据泊松方程推出来的,式子里的都是少子浓度。。。

能带图确实很直观~

网友(2020-05-28):
看一下大注入效应,就很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