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救!!BRAM数据读出现随机错误。

楼主(2015-08-15):
大家好, 我有个项目在XINLINX 的Artix100T上运行,开发板为Digilent公司的nexys 4。发现有个BRAM读数据出现随机性错误,甚至对同一地址反复读都是同一错误数据,好像BRAM数据被篡改一样, 读写时钟为50MHz。时序报告*.twx 对该BRAM接口无任何异常报告。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长时间了,测量VCCINT 和VCCBRAM都在合理范围,相问问各位大侠有又没有遇到类似情况?问题应该从那里下手?谢谢(如果能有高手解决,有酬谢)!!
附上BRAM的VHDL代码:

entity BlockRAM_SDP is

generic(MemDepth : integer := 2048;

AddrBusWidth:integer:= 11;

DataBusWidth: integer := 16);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CE: in STD_LOGIC;

Read_Addr : in  STD_LOGIC_VECTOR ((AddrBusWidth - 1) downto 0);

Read_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 ((DataBusWidth - 1) downto 0);

Write_Addr : in  STD_LOGIC_VECTOR ((AddrBusWidth - 1) downto 0);

Write_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 ((DataBusWidth - 1) downto 0);

Write_En : in  STD_LOGIC

);

end BlockRAM_SDP;

--read first model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BlockRAM_SDP is

TYPE BRAMDataVector is array (natural range <>) of STD_LOGIC_VECTOR ((DataBusWidth - 1) downto 0);

signal Memory : BRAMDataVector(0 to (MemDepth - 1)) := (others => (others=>'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CE = '1') then

Read_Data <= Memory(conv_integer(Read_Addr));

if(Write_En = '1') then

Memory(conv_integer(Write_Addr)) <= Write_Data;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网友:
可以考虑调用BRAM IP cor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