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TX仿真的问题,为什么总是差4BIT呢?

楼主(2015-08-15):
如图~GTX的模式设置成HDSDI,默认生成的仿真图

网友:
不是gtx问题吧,你看看进入gtx之前的数据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RXN/P和TXN/P是直接连在一起的~~按理说RXDATA和TXDATA两者应该一样的~仿真结果刚好差4bit

楼主:
RXN/P和TXN/P是连一起的~所以RXDATA应该和TXDATA是一样的~现在差了4bit

网友:
loopback啊,检测pma和pcs吗?试一下rxslide

楼主:
rxslide怎么用?

网友:
晕,gtx接受数据是异步的,它哪知道你那个bit是开头....都不做字对齐,当然要差4bit啦,如果是真上板子,恐怕你每次收到的数据都不一样,因为延迟是随机的,你要先做链路训练,一直发一个训练码,然后用rxsilde来帮你移位,调整bit排列顺序,直到移位后的数据是你的训练码为止,然后对面才能开始发送数据。

网友:
按楼上说的方法做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