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windows下用modelsim仿真怎么一次把所有信号的波形dump出来

楼主(2015-08-16):
请问windows下用modelsim仿真怎么一次把所有信号的波形dump出来?
以前没有用过,发现必须要把信号添加进wave,然后再run一次才能看到波形,没有添加的就不能dump,这样也太麻烦了。有没有办法,像vcs那样,运行一次仿真就把所有信号,无论是接口的还是内部的信号都dump出来,想看什么就可以拖出来看了。

网友:
命令add  wave   /counter_tb/ *       "*"表明下面所有的信号,
用鼠标也可以加入所以信号,看鼠标右键菜单

网友(2015-11-24):
lz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