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机PCIE调试

楼主(2015-08-16):
请教各位,本人做PC机的PCIe调试,带FPGA的板块插入卡槽,将*.bit  download进FPGA后,PCIE设备PC机就不再识别,有没有不重启PC机,让PC机重新扫描PCIE设备的方式,这样就可以不重启继续调试了。

网友:
扫描pcie设备在BIOS里进行,而BIOS是在启动的时候才发挥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只能重启电脑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