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t mode和compress enable能否是同一个io?

楼主(2015-08-16):
因为io 有限,只有一条chain,能否定义同一个io 既是test mode又是compress enable? 我定义了如下脚本。但是dft_drc 报错。 #compress enable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TestMode -active_state 1 -port ipad_scanmode

#test mode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TestMode -active_state 1 -port ipad_scanmode -hookup_pin x_dig_io/x_io_mux/U10/Z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Constant -active_state 1 -port ipad_scanmode -hookup_pin x_dig_io/x_io_mux/U10/Z

如果我定义两个Io 分别是compress 和 test mode。就OK。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真的要這麼做,可以考慮在netlist中做一個fake pin / internal hookup net,insert_dft結束後再把netlist ECO回來.
但是將scan mode和compression enable綁定是強烈不推薦的,代表你不能通過internal / bypass mode進行scan coverage的補足.
此外,沒有internal / bypass mode會對測試開發造成很大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