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Place_opt的power define error

楼主(2015-08-16):
请教各位,

在place_opt 的过程中, 有个Error.
Error: No primary supply nets (power and ground) have been defined for power domain PD. (UPF-056)
Error: psynopt has abnormally terminated. (OPT-100)

这个是指有cell的power net 没有定义么? 前后检查了各个 derive_pg_connection* 感觉定义没错。。 有没有哪个命令可以看什么cell没有连power ?

楼主:
多问一个, 在每个memory上新create了一坨TIEHI,TIELO cell, 怎么只place这些TIE cell ?

楼主:
        额, 献丑。 这条貌似不需要了。

    原因是在place_opt 之前,新加的TIE cell被auto设置成了dont_touch... 以至于place之后,TIE cell还是没有位置信息然后error....

网友:
我以为upf里面没有写 set_domain_supply_net 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博闻强识。。  是这样的。 upf没有定义set_domain_supply_net。 囧。

    另有一个相关的问题,
    我的block有两个power,  VDD给STD cell , VDD1 给MEM.  公用VSS.
    那么这里set_domain_supply_net -primary_power_net XXX, -primary_ground_net VSS.   XXX 用VDD, VDD1应该怎么选,有什么差别? 同事跟我说随便选一个。。 不大清楚为什么。。

网友:
primary 通常选stdcell,因为derive_pg_connections 自动给新加的cell 做derive,

memory是特殊的,可以用connect_supply_nets 或 derive_pg_connection -cells 来指定一次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