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spice模型和Spectre仿真

楼主(2015-08-16):
On Semicongductor公司的mmbd352二极管,官网提供了spice模型,如何把这个模型加载到Cadence Spectre中进行仿真?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谢谢!

网友:
直接调用即可,model lib setup里加入这个文件,电路上用analogLib的diode 输入model name。

-------------------------------------------------------------------------------------------------
诚招模拟IC设计和应用工程师

要求:在沪,模拟、电源管理相关项目经验,实习、兼职、全职均可,
实习和兼职每周有30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

联系:mpew_semi@126.com

网友:
直接拷贝下来,加入model或者另建新文件,调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麻烦再问一下,如何在model library setup里加入这个文件?需不需要写上simulator lang=spice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6-01-15):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说下如何调用的步骤,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2017-04-06):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如何导入的步骤,困扰我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