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oute之前,将high fanout net解决之后再route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8-16):
在route signal net之前,检查一下是否还有high fanout net,如果还有,则最好在route之前,将其解决;

那么有个问题,此阶段一般认为扇出多大为high fanout net呢?

网友:
100+ in clock tree
75+ in data 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版主;这个是经验值吗;我觉得应该还和具体的工艺库和设计比如频率相关吧;

做的icc2009的lab,用的.13的库,上面给的值是500

网友:
经验上就是50~100为界限,

500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 谢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具默认

网友(2018-09-03):
请教版主,fanout怎么修啊?innov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