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问题

楼主(2015-08-16):
遇到了一个问题,这几天一直没有搞明白,求各位大大帮忙。万谢
在CTS之前,我deleteClockTree -all了一下,发现有些warn如图。
我man了一下
然后运行了一下第一个图中cell所在的clock,然后发现如下
最后我又运行了deleteClockTree -all可是结果还是跟第一个图完全一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解答

网友:
检查是不是被dont touch了。if,
dbSet top.insts.isDontTouch 0
检查是不是被fixed了。if,
setInstancePlacementStatus -name * -status placed

楼主:
没有设置dont_touch
查看了一下本身这个cell的属性
可以看到属性是place的。

楼主:
哦哦  忘了谢谢版主回复。。。。还有什么情况能导致这个问题呢?

网友:
把所有都unfixed掉 changeClockStatus -all -noFixedBuffers -noFixedLeafInst -noFixedNetWires -noFixedNonLeafInst

再说了,你cts之前, 网表里面怎么会有*__L*_* 这种cts buffer呢, place完的单元是不会动tree的

网友(2018-10-29):
哈哈学到了 谢谢 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