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QUARTUS生成正弦波数据?

楼主(2015-08-16):
网上搜到的基本都是往ROM中放一个固定的正弦波数据,HEM格式,我弄过,没有意义,数据是不可变的,还有什么DDS,弄成频率可调,都没到点上。我想如果能写一个程序让硬件能根据设定的参数直接计算出正弦波的数据,后面就好办多了,做成幅度可调的频率相位可调不是问题了。
有没有大神提供个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不嫌麻烦,把sin(Ax + B)展开就好了,然后就是各种乘法加法,功耗肯定会上去,精度要求越高乘法加法就越多。。   DDS其实已经能满足要求了,也是频率相位都是可调的,避免了复杂的运算。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我懂,但是DDS不能做到幅度可调的话,对我想做的东西没有太多意义,我要求首要是幅度可调,频率其实比较无所谓。有没有功耗低的方法?简单点的,或者开拓思路,我想看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幅度的话乘一个比例系数就好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A*sin(ax+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因为最后要接DAC,14位的DAC,可以用100到1000个点来描述正弦波。我想要从幅值从1000至16383,每次只加1,对应的每次的正弦波数据。如果乘系数的话,我想可行的只能是先确定幅值1000时候的正弦波数据,然后后面每次用这个乘以1.001,1.002直至16.383。对吧?

网友:
系数A也可以查表,根据不同的参数查表得到这个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