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VT addfiller

楼主(2015-08-16):
在同一个block中用到不同VT的cell,其中ulvt的width 超过了fill1的宽度,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fill1添加的时候根据相邻cell的VT自动选取合适的filler呢?(试过fixDRC 和 doDRC 选项,貌似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在icc里面用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l 这些命令来控制

edi里面不清楚怎么搞, 什么工艺?现在这种rule用的很少了

楼主:
smic 40nm 工艺,少部分用到ulvt cell,就发生在ulvt cell  上;

网友:
哦,查查 setPlaceMode, setFillerMode 有没有相关选项